PCB半孔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
图片中蓝牙模块两侧的焊盘应该是叫半孔工艺吧,我找了我经常用的3个板厂,温州两家回复说这种工艺做不了,嘉立创回复说可以做,每块板子收25块钱工艺费

某宝上随便找个蓝牙模块也就这个价,你这一个板子就给我收25块钱工艺费,说明这个工艺肯定没这么贵。
在这想请教一下万能的坛友们,有做过带半孔的PCB吗?价格多少?是哪个板厂?

网友A:
楼主,这个孔叫邮票孔。一般就是这样,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可以参考下金百泽的价格再做决定哈。

网友B:
邮票孔。这个价钱出的好狠。

网友C:
这种半孔,普通快办厂加的都是50左右,你这个孔径,和线宽线距我不知道。 按照普通厂做应该再100左右

网友D:
PCB制板厂叫半孔焊盘,加工要多收费的原因是内孔金属化的工艺要求比普通焊盘或过孔要高,收费肯定要收,,,应该是按长度收费,主要原因是切割这种槽机器的进给量不当,容易把内孔金属化层剥落,报废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半孔,普通快办厂加的都是50左右,你这个孔径,和线宽线距我不知道。 按照普通厂做应该再100左右

我的孔径是30mil,孔的中心间距是100mil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孔叫邮票孔。一般就是这样,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可以参考下金百泽的价格再做决定哈。

可以提供一下全称吗,搜了一下,西安和深圳都有叫金百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邮票孔。这个价钱出的好狠。

这个价格我肯定接受不了,就是不知道真正做这种板子的时候需要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CB制板厂叫半孔焊盘,加工要多收费的原因是内孔金属化的工艺要求比普通焊盘或过孔要高,收费肯定要收,, ...

按照什么收费倒是不清楚,但是这个价格感觉比较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按照什么收费倒是不清楚,但是这个价格感觉比较贵

贵主要是板厂加工工艺复杂,还有就是做的人少
可以问厂家按什么收费的,应该是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贵主要是板厂加工工艺复杂,还有就是做的人少
可以问厂家按什么收费的,应该是长度

好的,不过最近也批量用过别家的蓝牙模块什么的,整套卖给我还没这个工艺费贵,真不知道人家是找谁加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以提供一下全称吗,搜了一下,西安和深圳都有叫金百泽的

是的,它好像西安和深圳都有分公司的,是同一家。你比较下价格,再做决定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它好像西安和深圳都有分公司的,是同一家。你比较下价格,再做决定也可以的。

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
样板还是量产,看我签名

网友F:
量产是不贵的,样板就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量产是不贵的,样板就贵点

请教一下,现在的工艺可以确保量产不报废吗?  量产后,带10个半孔的PCB(板内),比不带半孔的PCB,价格一样吗?

网友:
你这2016年的...哈哈,我们公司可以做,如果还有需要还是可以联系的

网友:
楼主,这个金属边孔叫半孔,别称邮票孔。一般半孔费加50元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生产工序是比普通板要多的,加点钱不过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