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32 板初识

楼主:
ST 公司对于 NUCLEO 板的分类目前是依管脚数目区分成 3 种,分别为 Nucleo-144 、 Nucleo-64 与 Nucleo-32 。Nucleo-64 是最早推出的开发板,过去论坛所拿到的 NUCLEO 板都是属于 Nucleo-64 的类型,不同型号的 MCU 相同的 LQFP64 封装使用相同的板底,藉由板底的短路焊点区分不同 MCU 的不同需求。而 Nucleo-144 板就是 MCU 使用 LQFP144 封装方式的板子,Nucleo-32 板就是 MCU 使用 LQFP32 封装方式的板子。

Nucleo-32 板的管脚安排兼容于 Arduino Nano 板,Nano 板一般是使用在不需要太多管脚的应用场合,小尺寸的板子可以方便与其他的外扩板整合而不会占用太多的空间,而 Nucleo-32 板在功能上比 Nano 板提升不少,毕竟是 32 位与 8 位的差别,除了主频上的优势之外,ARM 外设的优异性与丰富性也比 8 位的 MCU 强大不少,因此在一些需要高效能的应用场合使用 Nucleo-32 板来取代 Nano 板是一项很好的选择。

目前推出的 Nucleo-32 板子已经有好几款了,NUCLEO-L011K4 算是比较新的一片开发板,虽然 NUCLEO-L011K4 简介里面提到了本板支持 mbed 开发环境,但是实际上在 mbed 网站里头目前尚未提供对这片板子的支持,不过应该再过不久就会有了。

目前 mbed 所支持的 Nucleo-32 板子型号如下:

Arduino Nano 板的管脚分配如下:

mbed 网站上目前还看不到 L011K4 的图,这里先拿 L031K6 的图来比较一下:

不同 MCU 的 Nucleo-32 板在管脚上的功能是有差别的,一般的数字管脚跟模拟管脚基本上是相同的,不过管脚上的复用功能在不同 MCU 之间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使用之前要先参考相关的说明。

mbed 上支持 STM32 开发板的页面:
https://developer.mbed.org/platforms/?tvend=10

网友A:
NUCLEO-L011K4不一定能够很好的用Mbed,Flash太小了。Mbed通常需要占用12K+的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NUCLEO-L011K4不一定能够很好的用Mbed,Flash太小了。Mbed通常需要占用12K+的空间。

没留意到你说的这个问题,刚刚看了一下 L011K4 只有 16K, 另外几片 Nucleo-32 板子至少都有 32K。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很喜欢第三幅画这种原理图,不知道怎么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