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29芯片的串行通信

楼主:
    怎么用这个8脚的PIC进行串行通信啊?我做的是一主多从的设计,从机采用的是pic12f629,需要实现的功能是从机能从232总线上与主机通信,就是能让主机给它发信息,它能给主机发信息,新人不会啊,急急急,求大神编一个完整的程序,谢谢

网友:
麻烦各位大大帮帮忙,很急啊

网友A:
PIC12大概只能用软件模拟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12大概只能用软件模拟串口。

它应该可以通过总线进行串行通信吧,不管对不对,大哥能不能给小弟写一个程序看一看

网友:
大神接触过吗?能不能教教我

网友:
PIC16F629无内置串口功能,只能用IO模拟串口,而且速率不能太高。
好像BBS上有这个程序,我找下给你参考下、

网友:
这个是用51单片机进行模拟的,可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