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同学第一个实验怎么就出不来。。。

楼主:
RT,
module Divider_verilog(
           clk, rst_n, fm
);

input clk; //时钟信号,50MHz
input rst_n;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output fm;  //蜂鸣器,0--响,1--不响

assign fm = 1'b0;

reg[5:0] cn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 <= 6'd0;
                else if(cnt < 6'd49)
                        cnt <= cnt + 1'b1;
                        else
                                cnt <= 6'd0;
assign fm = (cnt <= 6'd24) ? 1'b0:1'b1;

endmodule

出现了这么多错误!= =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fm" at Divider_verilog.v(21)
Error (10029): Constant driver at Divider_verilog.v(9)
Error (12153): Can't elaborate top-level user hierarchy
Error: Quartus II 32-bit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3 errors, 0 warnings

一模一样的程序啊,对了我用的EP4CE6E22C8N这个芯片

网友:
fm被多次驱动

网友: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fm" at Divider_verilog.v(21)
这个问题,你翻译 成中文看一下!

网友:
assign fm = 1'b0;
assign fm = (cnt <= 6'd24) ? 1'b0:1'b1;
fm多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