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y286开关电源总是启动失败是什么原因,附原理图?

楼主:
有时候能正常启动。有时启动没有任何输出,并且像锁死一样,一直不会有输出。 正常情况下 负载300mA左右。

网友:
替楼主把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A:
有时候能正常启动,硬件焊接装配问题故障排除了?

网友:
CP3是否需要安装?
虚线框内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可以把辅助绕组断开试试能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能正常启动,硬件焊接装配问题故障排除了?

就是同一块板子,拔掉插头,过会儿再插上,反复实验,总是出现启动失败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3是否需要安装?
虚线框内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可以把辅助绕组断开试试能不能正常启动

过会儿去掉再试试

网友:
PI的tny286芯片,内部集成有软启动和自动重启功能
还有,2脚BP脚用于生产内部5V多的供电,改变一下电容值,0.1u,1u,10u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3是否需要安装?
虚线框内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可以把辅助绕组断开试试能不能正常启动

去掉CP3,RP3后,每次都能启动了,不过偶尔会自动重启两三次才稳定。
负载变化时,比如继电器动作偶尔也重启,只是极少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