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飞利浦电动剃须刀换电池

楼主:
 用了几年的飞利浦电动剃须刀又不好用了,充好电,用一次就转不动了,凭经验知道内置的电池又不行了。因为以前给更老的另外一个飞利浦剃须刀换过电池,于是就想在换个电池试试。

先要准备一个六角的螺丝刀,因为它使用了不常用的六角螺钉。

拆下3个螺钉,在撬开外壳,就可以看到电池和电机。

使用了无品牌的AAA镍氢电池,感觉比工包电池稍好。以前的剃须刀通常使用AA电池,现在为了节约成本和空间,改用了更小容量的AAA电池,所以电池的使用时间要短不少,充一次电也管不了多长时间。

电池是直接焊接在控制板上,可以很轻松的焊下来。控制板还有二维码,可惜太小了,扫描识别不出来。

控制板上空了好几个芯片,不知道是什么芯片。虽然是使用USB充电,但是并没有设计充电保护电路,也没有充满指示。看来为了省成本飞利浦也是省到极致了。

下面就是开始换电池了,找了一节AAA的电池进行更换。本来想用容量更大的AA电池,但是这样就需要破坏内部空间,有一定风险。没有点焊机,只能用烙铁将导线焊到电池上。焊接的高温对电池不好,所以时间要控制好,不要超过3秒。为了顺利焊接,先将电池两端用小刀或者锉刀刮一下,然后预先上点焊锡,然后在焊接导线。焊接时,烙铁温度需要调高一些。

在将电池焊到控制板上,就可以还原了。安装好后,感觉驱动能力明显提升。

网友:
我以前也用这种内置锂电池的,总是用1-2年电池就不行了,换电池感觉太麻烦了,后来买了一个可以安装电池的,就省事多了

网友A:
飞利浦它的刀头更耐用,电池也很耐用的
楼主这更换新的电池估计又要用好几年了啊

网友:
我也换过,买了一个稍大容量的可充电电池装上,关键是要动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它的刀头更耐用,电池也很耐用的
楼主这更换新的电池估计又要用好几年了啊

大概3-4年吧,现在飞利浦的品质没有以前好了。

网友:
嗯,很简陋的感觉

网友:
我感觉飞利浦的还是可以的啊   我有一个已经用了4年多了啊 。充一次电还可以用一星期多啊 。
感觉还是挺棒棒哒

网友:
我也是用飞利浦的,电池问题倒是没感觉,就是感觉刀头用久了刮不干净了,不知道有没有刀头可以替换

网友:
羡慕你还有飞利浦的电动剃须刀,我一个奔腾的用了快5年了,还是用干电池的

网友:
电池和刀片差不多时间报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