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线圈规格如何选取

楼主:
目前有一个原理图选型,请大家帮忙一下
图中VGG 9V左右,通AN2开关Q1,使4、6端产生高压,需要产生3000V高压。

请问一下,这个线圈的规格需要选取什么规格的呢?

因为对线圈不是很了解,请问有什么公式可以大概的计算一下吗?

之前找厂商打样,需要自己提供规格,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点火线圈?做的是什么应该知道吧

网友B:
“请问有什么公式可以大概的计算一下吗?”
当然有,但稍复杂,恐非你能弄明白,不如你提供电路参数,找人帮你设计变压器。

此局部电原理图恐有误:
1、C12无放电之处。
2、R15大到10千欧,可能标注错误,除非AN2处脉冲频率非常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火线圈?做的是什么应该知道吧

高压发射负离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什么公式可以大概的计算一下吗?”
当然有,但稍复杂,恐非你能弄明白,不如你提供电路参数,找人 ...

请问有什么公司可以提供设计服务吗?

网上找的都需要提供图纸,才能制作样件。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什么公司可以提供设计服务吗?

网上找的都需要提供图纸,才能制作样件。

谢谢!

必须得自己知道初次级多少电压,功率多大,绝缘强度,额定电流吧,,
什么都不提供,找神公司也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