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前輩 msp430 依照輸入電壓大小控制LED程式

楼主:
各位前輩

小弟剛入門,正要撰寫MSP430程式,但不知從何下手
想重最簡單的功能寫起,
因此,請教各問前輩是否有相關程式可供參考
譬如:輸入電壓為5V,經過A/D,則MSP430將點亮LED1
        輸入電壓為4V,經過A/D,則MSP430將點亮LED2
        輸入電壓為3V,經過A/D,則MSP430將點亮LED3
        輸入電壓為2V,經過A/D,則MSP430將點亮LED4
        輸入電壓為1V,經過A/D,則MSP430將點亮LED5

懇請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while(1)
{
    float adValue = getAdValue();
    int value = (int)(adValue + 0.5); //round to integer
    switch(value)
    {
        case 5: ...; break;
        case 4: ...; break;
        ...;
    }
}

网友:
得到电压值了后就
if(=>5)
else if(=>4)
....
这样就可以宽范围的比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ile(1)
{
    float adValue = getAdValue();
    int value = (int)(adValue + 0.5); //round to int ...

感謝前輩指導, 再請教LED點亮的部分是要寫在"case 5:...."中嗎? 要如何指定呢?   感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到电压值了后就
if(=>5)
else if(=>4)
....
这样就可以宽范围的比较了

謝謝前輩, if(=>5),但點亮led 的指令應寫在哪裡呢?
感謝您!!

网友:
楼主宝岛人士?

网友C:
是的  偉大的領導人 金正恩 您好!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偉大的領導人 金正恩 您好!   哈哈

这是烫了头的于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