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的MSPware打开源程序,弹出下载窗口

楼主:
我使用CCS中的MSPware打开源程序,正常情况下不是应该会直接在CCS中打开C文件么,为什么我的是弹出下载窗口,询问是打开还是保存。。点打开的话是用记事本打开的,看程序很不好看

网友:
你使用的是TI的resource,不是CCS中的应该有的东西。

网友A:
确实是会在CCS打开这个文件,不过也是没有格式的,推荐你用第三方软件查看。或者是直接生成CCS工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会在CCS打开这个文件,不过也是没有格式的,推荐你用第三方软件查看。或者是直接生成CCS工程

生成CCS工程也没法。。就是那个一键点击生成工程选项,一点就一直load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成CCS工程也没法。。就是那个一键点击生成工程选项,一点就一直loading……

那可能是软件上面没装好,就只好用第三方软件查看代码了

网友:
你可以把工程import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