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M3,M4(LM4F120F5QR)采样速率的问题

楼主:
数据手册里面m3(LM3S811)的采样速率能达到500k

m4  (LM4F120F5QR)的采样速率能达到1m
请问如何设置才能达到这个速度?
我按照例程,在主循环里面不断采样

都是while等待转换完成,要是把采样放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定时器周期还是不能小于连续采样一个点所需的时间。怎么设置不等待呢???
实际测得m3最大采样速度只有60k,m4只有100k。问题在哪啊,怎么才能采样500k???

下图是我用M3连续采样1k的方波信号1600个点后输出得到的波形
连续采样1k的信号1600个点再输出,有26个周期对应26000us,一个点需要时间16.25us,采样速率62k。

下图是我用M4连续采样1k的方波信号1600个点后输出得到的波形

m4采样1600个点16个周期,一个点需要时间10us,采样速率100k。

网友A:
虽然没用过这些单片机,但是用过其他的,应该是类似的,单片机ad有设置采样时间的参数,估计要达到最高速率,需要把采样时间设置为最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用过这些单片机,但是用过其他的,应该是类似的,单片机ad有设置采样时间的参数,估计要达到最高速率 ...

        SysCtlADCSpeedSet(SYSCTL_ADCSPEED_500KSPS); // 设置ADC采样速率

有设置啊
就这句话设置为500k

网友:
继续求助

网友:
主频设置了吗?最好参考一下历程

网友:
ADC的采样周期,跟系统外设时针是关联的,外设时针与系统主频密切相关,具体计算方式看手册DATASHEET,改变ADC的采样周期,及改变主频及外设时针。。。。

网友:
你可以设置为软件触发采样是可以达到手册上的规格的。

网友:
是的前面时钟设置有问题
可以达到的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