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两输入端电压不同

楼主:
使用AD8628做电压跟随时发现两输入端电压不同,差40mv。输出端和其中一输入端电压相同,和另一端差40mv。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用什么仪器测量的?
很可能是你所使用的电压表内阻不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仪器测量的?
很可能是你所使用的电压表内阻不够高。

外部电阻只有几十k啊,对地电压差几十mv。。。
莫名其妙啊

网友B:
如果不是处理正常放大时,即跑出了动态范围之外时,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仪器测量的?
很可能是你所使用的电压表内阻不够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处理正常放大时,即跑出了动态范围之外时,也会有这种情况。

跟随啊,并不是放大,电路图我补上了,感觉好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跟随啊,并不是放大,电路图我补上了,感觉好奇怪

如果输出正常,就应该是测量误差问题

网友D:
我没有该运放资料,给以下参考,
看看说明书,该运放是否合适做跟随器?因为不是所以运放都可以。
VOS参数多少?
虚短是有前提的。

网友E:
这个图的1,5,8脚是不是需要个滑动变阻器来调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的1,5,8脚是不是需要个滑动变阻器来调整一下?

不是,这是低失调运放,1UV失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该运放资料,给以下参考,
看看说明书,该运放是否合适做跟随器?因为不是所以运放都可以。
VOS参 ...

失调电压1U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输出正常,就应该是测量误差问题

为什么呢?电压表会测错?内阻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仪器测量的?
很可能是你所使用的电压表内阻不够高。

我是测得地和输入端电压,电压表内阻至少也要几MOHMS吧,会影响结果么?

网友:
40mv,实际上是个比较小的量,越小,万用表本身的参数对测量结果影响就越大。

实际上,引起测量两输入端电压不一样的原因有两个:
1、放大器本身的误差,如失调电压等。
2、万用表本身的误差及输入阻抗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测得地和输入端电压,电压表内阻至少也要几MOHMS吧,会影响结果么?

假定你的电压表内阻1Mohm,你那个 temp_sensor 电阻为30千欧(标注的中间值),那么运放同相输入端为1.25V。接上电压表后,计算得运放同相输入端为1.2315V,差了将近20mV。如果 temop_sensor 电阻值更大,那么电压表接入后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变化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测得地和输入端电压,电压表内阻至少也要几MOHMS吧,会影响结果么?

标注 temp-sensor ,想必是温度敏感元件。若是热敏电阻之类,即使戴着口罩,你的呼吸足以令这个温度敏感元件两端电压变化这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是测得地和输入端电压,电压表内阻至少也要几MOHMS吧,会影响结果么?

“我是测得地和输入端电压”
你当然是测量地和输入端之间的电压,而且是测量两次:一次测量反相输入端,一次是测量同相输入端。
如果直接测量两输入端之间电压,结果很可能与你的测量结果不同。
直接测量两个输入端之间电压,在运放接成跟随器时是允许的,因为运放输出阻抗非常小,而运放反相输入端与运放输出端联接在一起。不是这种情况,往往不允许直接测量运放两输入端之间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测得地和输入端电压”
你当然是测量地和输入端之间的电压,而且是测量两次:一次测量反相输入端, ...

恩,你说的电表引起测量误差很有道理。
我又测了下两输入端电压差,直接将电表并联在输入端,压差50mv。。。。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恩,你说的电表引起测量误差很有道理。
我又测了下两输入端电压差,直接将电表并联在输入端,压差50mv。 ...

对这种复杂一些的情况,就要采用多种方法来判断问题究竟在何处了。例如改用其它仪器测量,改用其它方法测量,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这种复杂一些的情况,就要采用多种方法来判断问题究竟在何处了。例如改用其它仪器测量,改用其它方法测 ...

基本确定原因了,是后级ADC造成的。解决方法我还在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