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或者电压比较器输入信号电压大小与供电电压关系

楼主(2016-05-10):
运放或者电压比较器输入信号电压大小与供电电压关系
我想问一下,我用LM393组成过零比较器,“-”端接地,供电采用单极型+5V供电,那么“+”端可以输入峰值为±10V的电压信号吗?

网友:
不可以。
LM393输入端仅允许输入端低于电源负端0.3V,再低将出现逻辑错误,若信号源内阻较小且输入端低于电源负端更多,将烧毁芯片。
另一方面,输入端也不允许高于电源正端。

网友:
解决你的输入峰值为±10V的问题也很简单:电阻分压,再加上限幅措施,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A:
不能的 可能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