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不知哪出问题液晶什么也不显示

楼主:
此为程序,求大神帮助
#include
#include

#define SYSCLK  245000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16 TMR2RL   = 0xca;                 // Timer2 reload value
sfr16 TMR2     = 0xcc;                 // Timer2 counter
sfr16 ADC0     = 0xbd;                 // ADC0 result

sbit rs=P1^5;
sbit wr=P1^6;
sbit lcden=P1^7;

uchar shuzi[] = {"0123456789."};
uint i,j;               // LED='1' means ON

void SYSCLK_Init (void)
{
   OSCICN = 0x87;                      // configure internal oscillator for
                                       // 24.5MHz
   RSTSRC = 0x04;                      // enable missing clock detector
}

void PORT_Init (void)
{
   XBR0     = 0x01;                    // Enable UART0
   XBR1     = 0x40;                    // Enable crossbar and weak pull-ups
   //P0MDOUT |= 0x10;                    // Set TX pin to push-pull
   P1MDOUT   = 0xE0;                   // enable LED as a push-pull output
   P1MDIN  &= 0xFc;                                           // set P1.1 as an analog input
   P1SKIP  |= 0x03;                                     // skip P1.1 pin
   P2MDOUT =0xFF;
}

void ADC0_Init (void)
{
   ADC0CN = 0x03;                      // ADC0 disabled, normal tracking,
                                       // conversion triggered on TMR2 overflow

   REF0CN = 0x13;                      // Enable on-chip VREF = 2.2v and buffer

   ADC0MX = 0x08;                                           // Set P1.1 as positive input

   ADC0CF = ((SYSCLK/3000000)-1)<<3;   // set SAR clock to 3MHz

   ADC0CF |= 0x00;                     // right-justify results

   EIE1 |= 0x08;                       // enable ADC0 conversion complete int.

   AD0EN = 1;                          // enable ADC0
}

void delay(uint x)
{
        for(i=x;i>0;i--)
        {
        for(j=120;j>0;j--);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wr=0;
        lcden=0;
        P2=com;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rs=1;
        wr=0;
        lcden=0;
        P2=dat;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f);

}

void address(uchar x,uchar y)
{
  if(x%2==1)
        write_com(0x80+(y%16)-1);
  else
        write_com(0x80+0x40+(y%16)-1);
}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mv=0;
   uint num[4];                  init();
    SYSCLK_Init ();
    PORT_Init ();
    ADC0_Init();

        while(1)
        {
          AD0INT=0;
          AD0BUSY=1;
          while(AD0INT==0)
          {
                  mv=ADC0;
          }
          mv=  (mv * 220)/4095;
          num[0]=mv/100;
          mv=mv-num[0]*100;
          num[2]=mv/10;
          num[3]=mv-(num[2]*10);
          num[1]=10;
          address(2,1);
          for(i=0;i<4;i++)
          {

                write_data(shuzi[num]);
          }
        }
        while(1);
}

网友:
先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再看初始化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初始化不应该能够找到历程吗,确定都连接正确了吗?

网友:
楼主,应该搞的是lcd1602,所以您除了要注意初始化,还要注意背光哦。这个lcd的程序网上一大把的,只要您看懂时序,理解了就没问题了。特别再次声明的是,背光需要注意哦。还有硬件电路也是需要check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