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中磁元件计算,有几点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麻烦版主和各位,谢谢

楼主:
大家好。初接触开关电源,在对变压器的理解有一些不足,来问各位几个问题。
(1)对于反激电源增加气隙,我在一些帖子上看到说是为了增加变压器的储能,减少电感量。根据电感储能公式∫0.5*L*I*I,那不是应该电感量越大,储能就越多吗?如果说根据N*B*S=L*I,所以电感量越大,电流会越小的话。那电感储能公式是不是就应该变形成∫0.5*L*(NBS/L)^2?所以才会说电感量越大储能就越少?
————————————————————————————————
(2)对于正激拓扑的变压器是不是不会出现饱和的问题?因为根据AP公式计算出来的磁芯,AP公式本身就是根据电磁感应定律推导出来的,本身就是基于满足磁条件的约束下进行计算的?不过我问过人,别人说正激,全桥那些拓扑的变换器也是要考虑电感的。。。可我在一篇论文上看别人设计DCDC全桥的变压器,就只是根据AP选取磁芯,然后计算Np和Ns,之后再确定线径。。。就完了,并没有提到电感啊
————————————————————————————————
(3)正激,全桥,半桥等拓扑的磁芯为什么就不需要加气隙?如果加了气隙,增大了磁路的等效长度,貌似就要增大原副边匝数?

网友A:
(1)"根据电感储能公式∫0.5*L*I*I,那不是应该电感量越大,储能就越多吗?"
没错,在电流I相同条件下,确实电感量越大储能越多。但若没有气隙,电流I很可能使铁芯饱和,而铁芯饱和后电感量急剧降低,储能也就谈不到了。
所以,加气隙是为了在不进入饱和这个约束条件下,使变压器储存尽可能多的能量。实际上,气隙大小的计算,正是根据不进入饱和这个条件来进行的。
反激变换电路,变压器电感量要刚刚好,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当然允许一定误差),大了输出功率不够,小了功率管占空比过小,电流有效值变大。
(2)正激类拓扑只要求变压器电感量够大,否则励磁电流较大,会增加损耗。大到设计值的几倍都没有关系。正确的设计,不会电感量太小,所以通常不提电感量。
(3)正激、半桥、全桥电路铁芯加气隙并没有任何好处,如你所说反而要增加匝数,浪费铜线,甚至可能窗口绕不下。

网友:
1,2问题特长,,,
说一下第3问,供参考
正激,全桥,半桥的拓扑结构中变压器就是个变压器,一边转换一边释放,这些拓扑的变压器有时也会用到气隙的,但不是为了储能,有时为了减小匝数会加点气息,但会增加铁损的。
而反激是先储能再释放,变压器是个电感,功率大了储存不了那多的能量,加气隙可以理解让变压器储存更多的能量

网友:
只是从道理上这样说,要从理论上推导计算,要好好啃啃磁性元件方面的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根据电感储能公式∫0.5*L*I*I,那不是应该电感量越大,储能就越多吗?"
没错,在电流I相同条件下,确实 ...

其实对于电感储能公式∫0.5*L*I*I,但是对于电感来说还有一个磁链公式N*B*S=L*I,I=NBS/L,所以对于一只电感而言,t时间内储能应该是0.5*∫(1/L)(NBS)^2dt,所以电感越大,储能就越小,电流就越小。且在U相等的情况下,L越小,I就越大,U=L*(di/dt),L越小,电流的变化率会越大,说白了电感的平均电流就越大。您看我这样分析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问题特长,,,
说一下第3问,供参考
正激,全桥,半桥的拓扑结构中变压器就是个变压器,一边转换一边释 ...

谢谢版主,打算这个暑假,好好系统地看看磁性元器件的书。现在时间不够用,我本身是学习电机调速的,但我又喜欢电源,所以就自己学点。尤其是这个变压器这一块,没人带,还真是不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