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 19*5点阵

楼主:
int main(void)
{
u8 a,j,i=0;
    /* config the led */
    LED_GPIO_Config();
    /*config key*/
    Key_GPIO_Config();
    while(1)
{

                         if( Key_Scan(GPIOA,GPIO_Pin_11,1) == KEY_ON  )
                    {
                     CH000();
                    }
                        if( Key_Scan(GPIOA,GPIO_Pin_12,1) == KEY_ON  )
                    {
                                  Display_Turnon();
                   }
          }
}
只要有 if( Key_Scan(GPIOA,GPIO_Pin_11,1) == KEY_ON  )按键检查程序LED点阵的显示就不正常(闪一下然后显示某一两个灯),把按键检查程序去掉单独显示Display_Turnon();LED就能正常显示。用 if( Key_Scan(GPIOA,GPIO_Pin_12,1) == KEY_ON  )  控制单个灯是正常的,求解。

网友:
新人只能帮顶

网友:
1.硬件故障(有可能) 2. I/O初始化的问题 3.I/O冲突的问题

网友A:
还有就是,你的按键时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你的按键时什么情况?

额 我已经知道原因了 谢了

网友:
   while(1)
{

                          if( Key_Scan(GPIOA,GPIO_Pin_11,1) == KEY_ON  )
                     {
while( Key_Scan(GPIOA,GPIO_Pin_11,1) == KEY_ON  );
                      CH000();
                     }
                         if( Key_Scan(GPIOA,GPIO_Pin_12,1) == KEY_ON  )
                     {
while( Key_Scan(GPIOA,GPIO_Pin_12,1) == KEY_ON  );
                                   Display_Turnon();
                    }
           }

hi  你改成这样试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B:
while(1)
{

                          if( Key_Scan(G ...

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一跳出判断语句就不可以了。

网友:
能把你的硬件原理图上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