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测Link NODE的功耗

楼主:
  收到板子有段时间了,昨天正准备测下功耗分析分析这个板子是如何做到低功耗的,结果测的瞬间我懵了! 这个板子居然有58mA的流耗。这样的流耗怎么能称得上低功耗?
看了一下各个传感器,程序并没有打开,应该都处于待机功耗,都是几个uA。原因只能是程序跑起来并没有考虑低功耗了。
第一章图可以看到平均功耗有58.83mA 之高。 第二章图可以看到清楚的三个广播通道37 38 39 。每次都是11mA左右,和Datasheet的标准差不多。 接下来准备继续研究一下怎么能正正做到低功耗,降低不发包时的功耗。至少应该做到1mA以内才能算上低功耗。

功耗测量——平均流耗

功耗测量——平均流耗

功耗测量——发包流耗

功耗测量——发包流耗

网友A:
用啥测的?能不能介绍下测试条件啊,烧写的代码,还有测试仪器呢?

网友:
这个不太懂,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的测试软件看着很给力啊,是什么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啥测的?能不能介绍下测试条件啊,烧写的代码,还有测试仪器呢?

安捷伦的 N6705B  代码是官方给的代码 wiki里面就有介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安捷伦的 N6705B  代码是官方给的代码 wiki里面就有介绍了

土豪啊,里面用了那个模块?买了哪个分析控制软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土豪啊,里面用了那个模块?买了哪个分析控制软件啊?

模块太多了 主要还是电压源 电流源。软件官方有个免费的软件。 这仪器公司的,我哪有钱造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模块太多了 主要还是电压源 电流源。软件官方有个免费的软件。 这仪器公司的,我哪有钱造这个

能告诉我用到是哪个软件麽?用usb还是网线连接的呢?实时效果如何?能把数据记录到PC吗?

网友:
没说测试条件不好判断。。。。。

网友:
不太可能这么大。
我们公司用这个片子做过很多项目,加上flash,我们的整机功耗也就控制在平均1到2个mA左右。

仔细清理一下测试条件和片子的工作状态再看看吧

网友:
怎么玩转Linknode 老师让实现可穿戴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告诉我用到是哪个软件麽?用usb还是网线连接的呢?实时效果如何?能把数据记录到PC吗?

兄弟咋这么关心这个仪器? 14585A_2.0.0.5 。这个软件是查看数据用的,用的时候先U盘拷贝数据,在电脑上用这个软件打开,就可以具体的看数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太可能这么大。
我们公司用这个片子做过很多项目,加上flash,我们的整机功耗也就控制在平均1到2个mA左 ...

嗯,本身没什么硬件问题这个板子肯定是可以做到很低的功耗的,但是官方给的软件没去设法做成低功耗而已。
工作太忙,没那么多时间去弄~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本身没什么硬件问题这个板子肯定是可以做到很低的功耗的,但是官方给的软件没去设法做成低功耗而已。 ...

彼此彼此,慢慢来。
大家现阶段做的工作基本是重合的,也没什么,毕竟刚开始。
难得第一次大家在同一个平台同一个项目同一个工具链上一起玩一个东西,可以有真正的交流。
接下来慢慢玩吧,各自都可以玩出不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