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m32 餐厅服务机器人 遥控 求大神解答

楼主:
 我准备做一个遥控机器人,应用与餐厅服务,四张餐桌对应四条路径,由小车循线完成,路径选择由人手持遥控器的ABCD键控制,我实在是想不出如何实现路径选择这一部分的思路 求大神解答

网友:
      黑线循迹

网友:
可以选择电磁循迹。可以设置不同标志判别路径,不知您的识别方式选哪种

网友:
路径选择,你指的是不是,按下一个按键,小车收到数据,执行对应的路线?这个有现成的无线模块啊。遥控器带按键,不同键按下,接收模块的不同引脚电平变化,单片机就收到信号了。这个很容易实现基本的识别。

网友:
餐厅服务机器人你还要考虑碰撞问题,,,,,,,,,,,,你准备红外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