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你代码错了,有没有定义的变量!

网友:
调用其它处定义的函数,要在头文件中声明,或在使用它的文件中声明,不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Send_Byte --- 要声明一下。

网友:
楼主,请看最后一个“×”号,中文的字面的意思是说未解决的符号Send_Byte,第一次引用在了main文件中,所以先去这里看您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