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U 的 CAN 刷新简介 -- 欢迎灌水

楼主:
如题,用CAN 来刷新ECU。

相关keyword:
1.刷新工具软件,装在电脑里的,整车厂方的工具,或4S店用的工具
2.刷新工具硬件, 用来连接电脑和车载OBD
3.对象ECU
4.升级前ECU 软件,
4.升级后ECU 软件

协议:
CAN刷新ECU的功能,依靠CAN诊断层。
ISO有大体的过程,整车厂商都加入自己的部分定制协议。

大步骤:
1.刷新前
2.刷新
3.刷新后

其他:
开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欢迎灌水!

网友:
协议中的代表部分如下:
1 对ECU的软、硬复位
2 对ECU的 session 切换(session 可以理解为模式)
3 seed, key 秘钥认证
4 对ECU DID读写,代表DID,版本号,供应商名,支持的功能名,操作日期人名,电压,。。
5 对ECU 的数据传输,开始,介绍,地址,数据
6 对ECU 的擦除,版本兼容性校验启动,软件的下载签名认证

网友:
1.刷新前 代表步骤ECU状态检查,电够不够,Flash还能不能刷,容量够不够
整车的状态检查,车是不是停好好的,电够不够
通过对DID的检查,看公司管理流程上的东西满足否
该备份的数据是否备份过了

2.刷新
seed Key 认证通过后,
擦除旧写入新的(如果容量够,可以直接在新的地方写新软件),写的时候要对数据进行完整性检查
全写好了,来个RSA,MD5,CRC,SHA认证啥的,来一个就行

3.刷新后
做版本确认后,
通过对DID的检查,看公司管理流程上的东西满足否

网友:
开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欢迎灌水!

1. 刷新工具软件,正常是汽车厂商的工具,市场上不好买,用的人少
2.刷新工具硬件
     怎么买,在哪里买,买了钱谁出,买了怎么用
     坏了谁会修
3.升级软件的地址,程序去划分

4.seed ,key 这块牵涉重大,算法步骤比较繁琐
5.根据对升级的时间,文件大小要求不易,直接影响开发强度
6.软件,硬件兼容性认证

7.整车厂商的协议和ISO的协议差别
8.上车测试,必须的。

9.异常情况测试,突然掉电了,线断了。

网友:
开发中遇到的问题,5525 能想起来的就这些了,欢迎 大家继续补充 !!

网友:
谢谢老司机分享,老司机是搞汽车电子的?

网友A:
lz 这和bootloader 有啥区别 是不是就是用can总线下刷新ecu程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这和bootloader 有啥区别 是不是就是用can总线下刷新ecu程序啊

大多情况下,就是一个bootloader 加了些, 对上位的CAN 刷新的request 响应,下为的Flash 读写而已.

网友B:
5525是freescale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25是freescale的吗?

不是,不过有时候用 freescale 的 片子。

网友:
我认为核心就是0x31服务,哈哈

网友:
核心是36吧

网友:
你说36 是核心也可以,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他上面,传送数据吗,这个是千金

说31也对,routine 什么都能放,要有的客户要求吧 流程上面的 放在这里, 这个就是四两

要我说,27 是核心 , 没校验 开不了工, 这个也是四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