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变压器设计步骤

楼主:
先说明两个定义:
1.Vor定义为反射电压。
2.Krp定义为电流的波峰比,即峰峰值:峰值。
反激是由Buck-Boost电路演变而来,最苛刻的点为最低输入电压,输出满载时,所以我们要选择这个点来设计。
一.选定反射电压Vor
选反射电压就是确定最大占空比:
D=Vor/(Vor+Vs)
D为占空比,Vor反射电压,Vs最低输入电压(此电压一般为输入的交流Vac*1.2,因为整流后的电解电容不会无穷大)。
此公式由以下推导可得:
    当开关管开通的时候,原边相当于一个电感,电感两端加上电压,其电流值不会突变,线性的上升,有公式上升了的I=Vs*Ton/L,这三项分别是原边输入电压,开关管开通时间,和原边电感量。
     在开关管关断的时候,原边电感放电,电感电流下降,同样要尊守上面的公式定律,此时有下降了的I=Vor*Toff/L,这三项分别是原边感应电压,即放电电压,开关管关断时间,和电感量.
     在经过一个周期后,原边电感电流的值会回到和原来一样,不可能会变,所以,有Vs*Ton/L=Vor*Toff/L,,上升了的,等于下降了的,上式中可以用D来代替Ton,用1-D来代替Toff,移项可得,D=Vor/(Vor+Vs),亦是最大占空比。
二.确定原边电流的参数值
无非三个值:平均值、有效值、峰值。

上图为原边电流波形图
前面已经说过了,Krp的定义,我们来解方程吧,方程如下图:

三.选定变压器磁芯
选磁芯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用AP法计算,这个计算繁琐,而且也不是太准确,二是经验法,一般靠经验。如果没有经验也没有关系,先选一个磁芯如果不行在换大一点的,慢慢经验积累起来以后,就好了。
四.计算变压器原边匝数、线经等
计算匝数、线经首先要选一个B值,这个B值一般选取在0.1-0.25之间,当然了要以最后核算的B值为准,一般情况不要超0.3,特殊情况可以,一般作为锰锌铁氧体,B值也就到4800GS,即0.48T。
说到这里有个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公式,V*T=L*I=N*B*S,各个字母代表意思就不用说了吧。线经的载流密度一般4-10A/mm2,如果是铝基板的那种或者强冷风散热另当别论,如果多股线的话,最好不要超过0.4mm并饶,趋肤效应。
五.计算变压器次边匝数、线经等
所有的公式和第四步基本一样,载流密度亦同。
六.计算变压器反馈绕组匝数
计算匝数原理同上,线经选取0.2mm的即可,因为IC一般吃电流也就几个mA,线太细了容易断,太粗了成本受不了。
七.计算变压器电感量
公式还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公式。
八.核算以上参数
至此变压器设计基本算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