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keil5调试问题

楼主:
通过ST LINK在keil5里面向开发板下载程序,但是当只能成功下载一次,之后全失败,希望之前又遇到同样问题的前辈帮助一下。(配置及STLINK连线无误)

网友:
你应该是把下载用的IO口设置成输出了,这样第二次当然无法下载了。按下RESET键等点击下载后再放开,一般情况下就能解决的。

网友A:
很明显啊,不识别你的器件了。要确定仿真器与芯片之间的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啊,不识别你的器件了。要确定仿真器与芯片之间的连接

但是第一次下进去了,我看看是不是连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第一次下进去了,我看看是不是连接的问题。

前辈,连线紧密,电压存在,信号线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下载不了的原因
1  硬件问题,不过你才下载过的,所以不会是这个问题。
2 很多人遇到用主要就是程序有问题,或是swd或者jlink disable了,如果有单片机的reset引脚有留出来的话,就接到stlink上面,这样就不用去手动复位。如果没有的话,那就需要手动复位,按住复位,点击下载,松开复位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不了的原因
1  硬件问题,不过你才下载过的,所以不会是这个问题。
2 很多人遇到用主要就是程序有问 ...

前辈,已经解决了。问题出在SW口用做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