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习

楼主:
汽车里这种端子是什么端子??

网友:
不是专业修车的,也不是做那个ECU的我,
表示不知道。

在拆开,看看是啥ECU,不好意,楼主自己的车,就当我没说

另外,不过车里面有些端口就是空的,同型号,不同选配。

网友A:
多媒体上的,有两种可能1.鲨鱼鳍天线2.GPS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媒体上的,有两种可能1.鲨鱼鳍天线2.GPS模块

专业 ! 应该不是收音机天线,就是GPS天线……。可惜现在确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