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向单片机发送的数据包是什么形式的

楼主:
RT,楼主单片机初学者,自己搭建了一个最小系统,然后随便找了一个程序发现可以烧录,单片机方面是没问题了,但是现在的目的是利用GPRS模块接收短信,然后利用单片机控制蜂鸣器报警,
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GPRS模块有自己的txd和RXd管脚,那么是不是说我可以直接将这两个管脚和单片机互接达成数据传输呢?如果可以那么单片机收到的数据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呢。
另一个就是楼主没学过C语言,之前学的是labview和PLC,请各位大神赐我一个相应的程序吧···

网友:
你这个直接应用单片机的串口和他通信,,,,单片机的tx接gprs的rx,mcurx接gprs的tx

网友:
协议则需要你根据你那个gprs的数据手册编写

网友:
硬件连接,单片机的串口和GPS串口相连。不知你用的什么型号,串口程序,应该很好找吧。官网或其他地方应该能找到。就收发而已啊。具体发送和接收的内容。通信过程,这些去看GPS的手册。

网友A:
建议楼主仔细阅读、弄懂模块的手册和AT指令集,别求什么现成,那对你没有丝毫好处。不会C可以学,用汇编也行,51平台的话还有高级语言PL/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仔细阅读、弄懂模块的手册和AT指令集,别求什么现成,那对你没有丝毫好处。不会C可以学,用汇编也 ...

嗯,模块已经设置好了,AT指令不难,现在我设置成短信透传模式了,可以正常的收发短信,按照说明的话,GPRS模块向单片机发送的是ASCII码模式的信息,现在就剩一个单片机的程序了,如何识别短信内容进行报警,总感觉很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模块已经设置好了,AT指令不难,现在我设置成短信透传模式了,可以正常的收发短信,按照说明的话,GP ...

GPRS模块AT指令是很多的,我手上这个GPRS项目也很棘手。主要是低功耗难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PRS模块AT指令是很多的,我手上这个GPRS项目也很棘手。主要是低功耗难做

GPRS要做多低的功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PRS要做多低的功耗?

有GPRS模块有433无线,要求一年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GPRS模块有433无线,要求一年以上

我这个倒不用什么考虑低功耗,毕竟只是一个毕业设计,只要功能达到就行了,问题是我学的专业之前就没学过C语言,我自学了半天还是看不懂这方面的程序,带我的导师根本不管我们,天天跟着研究生做项目,什么都让自己学,问个问题根本懒得回答,磨了他半天最后也就是敷衍一下,好烦啊,现在就差一个C语言程序将整个系统联系在一起,但是就是做不出来,我就怕联系咋一起之后又出什么问题,到时候调适又浪费时间,毕竟时间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