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300 连接altera

楼主:
我想用usb3300 来实现ep4ce6 的 usb 通讯,有人做过这个吗

网友A:
这个方案有问题,usb通信协议比较复扎,用FPGA实现起来成本高,一般用专用芯片实现USB通信,如CY7C68013A,也可以是USB转串口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有问题,usb通信协议比较复扎,用FPGA实现起来成本高,一般用专用芯片实现USB通信,如CY7C68013A, ...

你说得有道理, 虽然可以nios 解晰协议,但实现太复杂了.
我之前用了ch372/375, 但不知何故, 一次传 64,128 字节都好, 超过了就丢掉64 bytes /256 bytes.
但pc 那边一次没有 1024 速度也太慢了.

网友B:
下面有 USB3300 ULPI的 HDL代码, 供楼主参考
http://www.pudn.com/downloads503/sourcecode/embedded/detail2091524.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有 USB3300 ULPI的 HDL代码, 供楼主参考
http://www.pudn.com/downloads503/sourcecode/embedded/det ...

看上去代码是我需要的,但我下不了,没有账号。我也尝试申请了账号,太复杂了,弄了半小时。
我也不知道上什么,哪些是他没有的。
可以qq 传给我吗?  qq: 635477196
非常感谢!

网友:
有些事可以用网页打开的,然后拷贝,我也没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有 USB3300 ULPI的 HDL代码, 供楼主参考
http://www.pudn.com/downloads503/sourcecode/embedded/det ...

谢谢你,我下下来了,学习中,有空请教你。

网友:
楼主这个做的怎么样了,我也想过用这个方案做多通道的USB audio,但是还不知道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