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做一个NUCLEO开发板的扩展板

楼主:
NUCLEO开发板虽然不错,但是上面的功能太少,基本就是一个核心版,所以预备做一个NUCLEO-64开发板的扩展板。先预备做一个Nucelo_F411/F401/L476的扩展板,加上USBOTG、TF卡、电池充电等功能,这样就可以方便的跑MicroPython了。

大家还有没有需求和好建议?需要加上什么功能。对于Nucleo-32是否也考虑做一些扩展板,完全用飞线用起来不方便。如果有需要的扩展板的也可以留言,到时候可以多做几块板。

网友A:
加上tf卡,dac,电池管理,otg,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上tf卡,dac,电池管理,otg,显示

显示也有几种,如:Nokia5100、OLED 128x32、2.4寸TFT等。普通的1602这样的有点大,暂时不考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示也有几种,如:Nokia5100、OLED 128x32、2.4寸TFT等。普通的1602这样的有点大,暂时不考虑了。

就用5110或者OLED那种,太大的不用考虑,主要目的是做小巧,我一直想做来着,奈何一直空不出时间来。也可以考虑加上一个W5500之类的,方便网络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用5110或者OLED那种,太大的不用考虑,主要目的是做小巧,我一直想做来着,奈何一直空不出时间来。也可 ...

做W5500有点麻烦,还不如加ESP8266,直接上wifi。

网友:
加上oled 加上几个常用传感器

网友:
就我而言只要有显示模块,OLED就好, 不用占用太多的IO

网友C:
加个电机驱动器,加个电源,做个PWM控制,如舵机,电机等,可以做远程控制,或者遥控,或者车,机械臂等

网友:
WIFI 和 网口!!!,宠物屋快开始搞了!!!

网友D:
esp8266不是可以直接micropython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电机驱动器,加个电源,做个PWM控制,如舵机,电机等,可以做远程控制,或者遥控,或者车,机械臂等

电机驱动不太熟悉,可以给一个方案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esp8266不是可以直接micropython吗?

是可以,但8266的性能不如STM32F4,IO也少。当然最大的优势在于价格。后面可能我们在搞一次ESP8266版本的MicroPython出来给大家玩。

网友E:
5110 太老了,有没有考虑这种 COG 的屏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9a6b-72c2487e762f

网友:
引用 网友E:
5110 太老了,有没有考虑这种 COG 的屏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1998246701.3.2zpBH ...

可以考虑,带字库比较方便。

网友:
加油。一直想做就是没动作。加 OLED的屏吧 ESP8266 还有W5500P 加个EEPROM 加几个小按键 还留多点IO

无线+以太网+显示+EEPROM+ 预留IO
也可以加传感器 温湿度芯片  光感应,气体感应。

网友:
http://blog.csdn.net/lifengxun20121019/article/details/8665376  L298N,这个应该是最常用的电机驱动电路了吧,可以看看

网友F:
之前在stmcu团了一块073,也是准备搞一个基于arduino的针脚搞一个电机、通讯的扩展,lz有兴趣么,要不就你来吧

ps,arduino uno的layout设计也是够了,针脚都是2.54,偏偏cn5和cn9的针脚就不是2.54,真是逼死diy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之前在stmcu团了一块073,也是准备搞一个基于arduino的针脚搞一个电机、通讯的扩展,lz有兴趣么,要不就你 ...

电机这方面的确不熟,可能还是需要大家来多讨论。

我想法是设计几种不同的扩展板,电机可以算一种,USB+电池+液晶的也是一种,传感器+BLE也是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这方面的确不熟,可能还是需要大家来多讨论。

我想法是设计几种不同的扩展板,电机可以算一种,US ...

现在一般的电机驱动都是集成芯片了,直接放上去就行了~~

网友:
直接用stm的座子,管脚连接arduino用的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