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外接数据存储5045电路,掉电以后不能存储

楼主:
刚接触F2812,电路里面有5045存储电路,以前掉电都能存储,现在掉电以后,再开机显示的不是掉电时候的值,而是程序赋的初始化值。第一次发帖,由于初学,急需练手,如果有需要杂工打杂的话,愿尽最大努力效劳。QQ:193305650

1.84 K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0

网友A:
如果工作条件和以前一样(这点很关键,怕楼主和大家玩脑筋急转弯),根据描述,CPU是工作了,那么就只有怀疑存储器了。

换个存储器吧

网友B:
没写进去吧,试试写入后直接读取,注意写入后进行清零操作,以防没有写入也没有读出而是操作了内存

网友C:
之前正常的情况,和现在不能正确存储的情况,程序有没有改过,是同一个板子吗。有没有改过什么元件。外部环境是否有变化。都一样的话。换个存储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工作条件和以前一样(这点很关键,怕楼主和大家玩脑筋急转弯),根据描述,CPU是工作了,那么就只有怀 ...

其它条件都一样,就突然出现了不能存储的问题,那我试试换个存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正常的情况,和现在不能正确存储的情况,程序有没有改过,是同一个板子吗。有没有改过什么元件。外部环 ...

那我试试换个存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写进去吧,试试写入后直接读取,注意写入后进行清零操作,以防没有写入也没有读出而是操作了内存

写程序肯定执行了,就是不知道写进去没。但是之前都是正常的,我先试试换个存储器。多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虚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