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输入的datar_H怎么只能存储到第一行,2,3行的存储器没有值

楼主:
        reg [35:0] data1_H[63:0];        //存第1行H元素的值
        reg [35:0] data2_H[63:0];        //存第2行H元素的值
        reg [35:0] data3_H[63:0];        //存第3行H元素的值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cnt<=8'd0;
           else if(cnt_en)
                           begin
                                cnt<=cnt+1'b1;
                           end
        end

//--------------------存储H矩阵第一行元素------------------------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nt[7:6]==2'b00)
                  data1_H[cnt]<=datar_H;
          end
//--------------------存储H矩阵第二行元素-------------------------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nt[7:6]==2'b01)
                  data2_H[cnt]<=datar_H;
         end
//--------------------存储H矩阵第三行元素-------------------------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nt[7:6]==2'b10)
                         data3_H[cnt]<=datar_H;
         end

网友A:
复位信号RST一值为0,cnt计数没使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位信号RST一值为0,cnt计数没使能

高手能否说清楚点,谢谢!

网友:
查看cnt计数值,看看是不是一直复位或者cnt_en没有使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能否说清楚点,谢谢!

他的意思是rst的值一直是0,执行的是 cnt<=8'd0;。不会执行else if(cnt_en)对应的内容。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出现在cnt[7:6]==2'b01,data2_H[cnt]<=datar_H;根本表示不了这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