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串口定时发送问题

楼主:
我用定时器0设置的12s发送一次串口数据,用定时器1或者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只开了定时器0的中断,串口中断也没开,可是串口一直在发

网友:
你确定你没往串口的那个buff丢数据?

网友:
检查一下,串口发送部分的语句。一直发也有间隔吧。看看,改变定时器0的设置,时间间隔是否有变化。

网友:
显然这是程序编制错误。先检查定时器溢出周期和基于此周期的延时程序是否真的是12秒,如无误,检查串口发送程序。问题多半出在这两个地方,再有就是注意变量的定义和使用,别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