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表能监测用电器类型?是什么原理?

楼主:
最近宿舍换了智能电表,晚上不停电,但是电脑、台灯等用电器不能开,一开就会检测到然后就断电几分钟,但是可以给手机充电,开电扇?这是什么原理,怎么在干线上就测到支路上不同用电器的用电状态了

网友A:
应该可以通过功率大小来判断,看你的描述应该是设置功率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通过功率大小来判断,看你的描述应该是设置功率大小。

问题是怎么识别不同支路的功率呢?这电表在几年前肯定是新技术新产品,然后就被普及了

网友:
电流传感器或互感器

网友B:
功率检测而已,过限断电。

网友:
听着好诡异

找个和灯一样功率的东西试试?

网友C:
有的是检测供电线上功率的变化。

就象学生宿舍,用的电器总和超过一个电饭锅的功率而不断电,但即是在此线路上仅插一个电饭锅就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是检测供电线上功率的变化。

就象学生宿舍,用的电器总和超过一个电饭锅的功率而不断电,但即是在此 ...

以前用的就是那种大功率就断电的电表,这次换的好像更高级了,像是带阻滤波器一样,就能开电扇和手机能充电,开灯就不行,一开始还以为这电表能检测不同支路的用电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着好诡异

找个和灯一样功率的东西试试?

应该是高于30W低于1100w或者高于1100w断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功率检测而已,过限断电。

这还是带阻的,过滤中等功率用电器,害的没法当夜猫子

nmg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还是带阻的,过滤中等功率用电器,害的没法当夜猫子

应该有克制的办法,建议想想,不建议实践,嗯这是我们老师的训话,一直铭记于心
勿以恶小而为之

但是记得我们宿舍管理是到点断电
而我们学院的宿舍楼的灯,始终就没熄灭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克制的办法,建议想想,不建议实践,嗯这是我们老师的训话,一直铭记于心
勿以恶小而为之

但是 ...

教唆犯罪可是触犯刑法的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教唆犯罪可是触犯刑法的

没有啊

我们老师很严厉的批判了这种行为啊
基本就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因为自己是学电的,会点东西就为所欲为,遵纪守法什么的

老师的原话忘记了,但记得比我说的有说服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还是带阻的,过滤中等功率用电器,害的没法当夜猫子

不存在什么“带阻”,难道你用大功率的电炉没事?对功率的检测,可以设置门限,也可以判断增量,更可以二者一起判断。灵敏度高的话(这属于设计不良),由开关电源供电的启动时呈容性特征的负载在接入时会有瞬态大功率,没准会被误判为大功率电器。电机类负载也有类似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存在什么“带阻”,难道你用大功率的电炉没事?对功率的检测,可以设置门限,也可以判断增量,更可以二 ...

可以开风扇不能开灯也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