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

楼主:
2芯积分
电路:普中科技单片机开发版
主要功能:超声波测距

求助:
1.stc单片机开头能不能写#include
2.这些语句的功能是什么?

感谢大家!!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这就是一个头文件包含而已,要看到你用到什么东西,就要包含相关的头文件,比如要用到printf()和scanf()函数,就要在开头包含stdio.h;
第二个问题问的就太随意了,没人会一句一句的解释给你听,只要熟悉基本的c语法,下面这些函数看懂应该不难,大概看了一下,前面几个函数基本都是和显示模块相关,从函数名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这就是一个头文件包含而已,要看到你用到什么东西,就要包含相关的头文件,比如要用到printf() ...

对的……确实有点想投机取巧了,想快速知道每个部分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其实也不需要一句句讲。只在大一学了最基础的C语言,感觉C语言在单片机上的运用有些不同

网友:
第一个就是头文件而已。跟你在刚开始学习c语言,在VC6.0中#inclue有点相似;
第二,任何程序都是从main函数开始执行的。你在keil中,如果有板子,在debug状态下,单步调试,一步一步跳到各个函数里面就大致知道了怎么执行的。(51的话,没办法好像也可以在keil中单步调试,我忘记了,你试试)
第三,其他的就是lcd的函数,像什么write data  ,write cmd,这些都要看lcd的资料的。不是说说就能理解的哦。

网友:
#include 头文件和STC的还是有些区别的。你用的时候最好是把STC相关单片机头文件替换它。这个可以在STC网站下到。
这些语句的功能是:一个LCD的驱动和调用的简单测试程序。前面是驱动函数,后面是MAIN函数,MAIN种包含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