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SP430G2553 支持Printf函数

楼主:
前段时间用Keil的时候,用Printf这个函数的时候用的蛮好的。这两天在调MSP430的串口,突然想到这个,在网上搜了一大通,最后找到一个有用的。
Printf support for MSP430 CCSTUDIO compiler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ART_PRINTF

#ifdef UART_PRINTF
int fputc(int _c, register FILE *_fp);
int fputs(const char *_ptr, register FILE *_fp);
#endif

//------------------------------------------------------------------------------
// Function configures Timer_A for full-duplex UART operation
//------------------------------------------------------------------------------
void UART_Init(void)
{
        P1DIR |= BIT1+BIT2;                        // P1.1 & P1.2 outputs
        P1OUT &= 0xF9;                                // P1.1 & P1.2 reset
        P1SEL |= BIT1+BIT2;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BIT2;
        UCA0CTL1 |= UCSSEL_2;                //选择系统时钟串口发生器时钟选择SMCLK

        BCSCTL2 |= DIVS_0;                        //SMCLK不分频
        UCA0BR0=0x08;                                  //波特率为115200  =1.047MHz/9  根据不同的芯片需要修改这个值
        UCA0BR1=0;
        UCA0MCTL=UCBRS_0+UCBRS_4+UCBRS_7;//
        UCA0CTL1&=~UCSWRST;

        IE2 |=UCA0RXIE;//开接收使能

}
//------------------------------------------------------------------------------
// Outputs one byte using the Timer_A UART
//------------------------------------------------------------------------------
void PutChar(unsigned char byte)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byte;                        // TX -> RXed character
}

#ifdef UART_PRINTF
int fputc(int _c, register FILE *_fp)
{
        while(!(IFG2&UCA0TXIFG));
        UCA0TXBUF = (unsigned char) _c;

        return((unsigned char)_c);
}

int fputs(const char *_ptr, register FILE *_fp)
{
        unsigned int i, len;

        len = strlen(_ptr);

        for(i=0 ; i<len ; i++)
        {
                while(!(IFG2&UCA0TXIFG));
                UCA0TXBUF = (unsigned char) _ptr[i];
        }

        return len;
}
#endif

以上是我的UART的程序,有串口初始化的程序。
时钟采用的是内部DCO,主频是1MHz。BRCLK选的是SMCLK,设置的波特率是115200。
在调用的地方包含下:

然后就可以直接调用printf这个函数了。
此时编译的时候还会出错,再按如下设置下你的工程,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完美的使用printf,这个函数了,跟以前学C的时候用法是一样的。

主题的名字也做了一些关键字,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

网友:
这个不错,研究一下。

网友:
没找到 UART.H

网友:
請問可以提供  UART.h 嗎?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