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式TFT驱动,你采用什么办法?

楼主:
        TFT的驱动,一直在关心,最初接触到三星的2440,在规模小的单片机中并未发现,STM32F1等中虽然可以驱动TFT,但并非扫描方法。而F4以后就真正实现了TFT的扫描式驱动。
       有些应用中,具有TFT驱动的单片机使用起来并不合适,或者使用其它CPU更恰当。后来发现专门用于TFT驱动的芯片:SSD1963,这个芯片的淘宝价格(零售)最低12,也是比较 “ 可观 ” 的价格了,

      还有其它可选方案吗?
      你遇到这种情况,是怎样驱动TFT的?

网友:
我看哪些串口屏的方案是lattice的CPLD+ SDRAM+ STM32的方案。

网友:
一般小的TFT是直接把数据写到屏的内存的。
大的TFT屏直接写就是时间上感觉有些不够,F4可能好点。
标准接口像MIPI-DSI接口的CPU驱动大屏还是好。像STM32F469.

网友:
ST有个文档是用FSMC驱动RGB屏的,帧同步是用普通IO,FSMC配合软件控制驱动,要用到sram当显存

网友:
可以采用RAIO的RA8871来做液晶控制IC,配合STM32F103刷屏速度会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