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突然变得很卡了

楼主:
同样的仿真电路和程序,以前没什么问题,现在不管打开哪个仿真,都要等很久才能正常运行,点结束又要反应很久,只有这个软件异常,应该不会是电脑出什么问题吧。

网友:
来自 7楼

软件重装就顺利解决了

网友:
哪个版本?

网友:
proteus7.8版的,用了很久第一次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如果运行8以下,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估计你的版本 至少在8以上了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运行8以下,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估计你的版本 至少在8以上了把?

用了一年多是第一次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C:
应该是系统问题,不是软件问题。

现在的Proteus8.4用着还不错,可以升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了一年多是第一次出现这种问题

那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我都忘记怎么安装了,好久不用它了。你卸载了以后,换个版本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系统问题,不是软件问题。

现在的Proteus8.4用着还不错,可以升级了、

嗯,可能是不小心删掉了什么文件,重装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我都忘记怎么安装了,好久不用它了。你卸载了以后,换个版本看看呢

嗯,单片机硬件系统还没有完善,只能仿真试试,重装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哦,原来是软件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单片机硬件系统还没有完善,只能仿真试试,重装了一下就好了

哦哦,重装会好?总不能过段时间就重装,过段时间就重装把。找个稳定点的,折腾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重装会好?总不能过段时间就重装,过段时间就重装把。找个稳定点的,折腾起来太麻烦了。

软件还算稳定,可能是我删掉了什么,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再说注册文件不丢,重装几分钟就搞定了,所以方便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可能是不小心删掉了什么文件,重装就好了

我用的是绿色版,重新系统也不怕。论坛里已经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