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程求助

楼主:
您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用STM32做时序信号的产生,通过沿的位置分析时序信号的稳定性和精度。我用debug一步一步分析时发现一个循环每一步的汇编都是固定的,按照汇编的分析我的时序应该是非常稳定的,但是为什么我实测的确是不稳定的呢?是因为debug和实际的运行有区别是吗?
或者换一种问法,STM32在执行程序时其具体的操作细节是什么样的?它的程序执行会经历哪些步骤?

网友:
我来帮顶,不太懂

网友:
只要debug不打断你的时序是没影响的,你再看看程序吧,单元周期确定没搞错么

网友:
理论上说是比较稳定的。你说的不稳定是高低电平反了还是时间占空比不稳定?

网友:
你产生的时序信号是什么样的,多少个脉冲,宽度各自是多少。不稳定,实际值是多少。在执行产生时序语句的过程,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在运行,是否有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