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图上为什么会显示一根线?

楼主:
如下图。

网友A:
?是不是你自己选中了这条网络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自己选中了这条网络的原因?

不是吧  鼠标没在那条线上。

网友:
CTRL+左键 导致的吧
CTRL+左键 点击其他区域试试

网友B:
而且2d情况下  那两个管脚是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  鼠标没在那条线上。

选中不是鼠标在那条线上这种意思,可能你在2D情况下选中过了这条网络,这条网络高亮,然后你切换成了3D,这个时候这条就被突出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而且2d情况下  那两个管脚是亮的。

亮着?这就是选中网络线的状态啊

网友:
这根线被你高亮了,两种方式可以达成这种效果,一种是在2D视图下按Ctrl键,单击需要高亮的网络,这时所选的网络会高亮,然后切换成3D模式
另一种是在3D模式下,用相同的操作方式来做,同样可以高亮某个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着?这就是选中网络线的状态啊

嗯嗯  谢谢您,问题就是这个  已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TRL+左键 导致的吧
CTRL+左键 点击其他区域试试

谢谢您,问题已解决。

网友D:
你选择了高亮显示。板子真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问题已解决。

谢谢楼主无意教大家一招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个BUG!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选择了高亮显示。板子真丑。

这是我第一个板子,丑是丑了点,在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无意教大家一招

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因为您以前选了高亮,所以会这样,需要打样吗q2851339727

嗯嗯,暂时不需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