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控制GPS定位,液晶显示定位信息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课题,里面有一个功能是使用STC12C5A60S2单片机控制GPS定位,并用液晶显示定位信息。初始使用的是STC89C52进行设计的,液晶屏能够正常显示定位信息,但是之后改成了STC12C5A60S2单片机后就不能够正常显示定位信息了,有的时候不显示,有的时候显示的又是乱码。我试着改了一下延时函数,可是结果还是一样的。现在不知道要怎么改了,希望各位大神可以给点建议,在这里表示感谢!使用的程序就是比较基础的那个GPS模块测试程序。

网友A:
STC12C5A60S2和STC89C52的区别应该就是CPU 时钟差了12倍,你用软件仿真精确的测一下延时函数的时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C12C5A60S2和STC89C52的区别应该就是CPU 时钟差了12倍,你用软件仿真精确的测一下延时函数的时长

stc12默认的好像也是12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12C5A60S2和STC89C52的区别应该就是CPU 时钟差了12倍,你用软件仿真精确的测一下延时函数的时长

正确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c12默认的好像也是12T的。

默认是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