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的EP4CE6 可以有什么加密的方案吗?

楼主:
 我买了黑金的学习板,后来自己做了一些应用板,发现硬件和程序都写在一个eeprom  EPCS16芯片里。 如果我做成产品了, 别人喜欢的话,就可以简单复制就可以了。
有什么办法加密呢?
比如nxp lpc1768的就可以写在芯片里,可以组织读取程序。

我有时想加一个arm 做usb 通讯功能,同时加密一点点,组织简单复制,比如一个32脚的 freescale kdl25z, 是不是有必要呢,那也复杂化了。

网友:
被动加载

网友:
楼主是要做这个吗?
对每个硬件发一个 序列号,序列号是根据特定的硬件信息来的。
如果是,下面供参考。 用的是sha1 20Byte(160bit) hash认证
https://www.altera.com/en_US/pdfs/literature/wp/wp-01033.pdf

网友:
被动加载也能够通过spi协议分析轻松破解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做这个吗?
对每个硬件发一个 序列号,序列号是根据特定的硬件信息来的。
如果是,下面供参考。  ...

这个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