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S串口的使用

楼主:
请问一下,如何使用hps的串口,有没有教程?

网友A:
外国的神坛,说可以看看自己的电脑里面
/13.1/embedded/ip/altera/hps/altera_hps/doc/hwmgr/html/index.html
C:/Altera/14.0/embedded/examples/software/Altera-SoCFPGA-HardwareLib-16550-CV-GNU.tar.g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国的神坛,说可以看看自己的电脑里面
/13.1/embedded/ip/altera/hps/altera_hps/doc/hwmgr/html/index.h ...

非常感谢。请问一下,怎么才能生成像my_first_hps这样的文件,我想放到板子中执行,就行my_first_hps一样执行。
我在makfile里明明已经指定了源文件,可是还是说缺失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