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 和H桥

楼主:
有一个疑惑请大神解答:
在步进电机控制中 有用专用驱动芯片的 如thb6560等, 只需要给驱动器输入脉冲个数即可控制步进电机转速,还有一种是用stm32或其他cpu + 大功率H桥 去驱动步进电机。
我想问一下, 这两种方案都有什么优缺点,那个精度更高呢? 那种方式更好呢?

网友A:
“这两种方案都有什么优缺点”
不是两种方案,是一种方案。
所谓驱动芯片或者驱动模块,无非是把你所说的CPU、大功率H桥、通讯接口……连同控制程序都做到了一起,封装起来,让使用者不必操心细节,只要下命令通知模块让电机如何工作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方案都有什么优缺点”
这不是两种方案,是一种方案。
所谓驱动芯片或者驱动模块,无非是把你所说 ...

请教 :  真正在工程上用的 那种精度比较高呢, 那种效果更好,我看到好多电机都用dsp 做的, 那里面是用dsp 控制的驱动芯片 ,还是直接 用dsp 实现了 所有功能呢? 谢谢!

网友:
看到很多大牛,都不屑用 驱动芯片, 都是自己用cpu 实现驱动器的功能!

网友:
我这里正好有个项目前段时间刚刚交给客户,考虑到成本问题,我用的STM8单片机加mos管组成的H桥,直接驱动步进电机,也挺稳定的,优势就是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 :  真正在工程上用的 那种精度比较高呢, 那种效果更好,我看到好多电机都用dsp 做的, 那里面是用 ...

5楼说得对:要省钱,自己做驱动;要省事,用驱动模块。选择哪一种,由你自己条件决定。

网友:
我估计你是刚开始搞步进电机,如果TB6560等用于小功率的电机,能满足要求的话,可以直接考虑,如果大功率的在考虑MOS管吧,模块有个好处就是内部的一致性好。如果MOS管,这个你要自己看着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