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的任务调度器

楼主:
前一阶段看到有网友希望在microPython上运行多线程。我觉得这个有些困难。首先,CPython就没有解决GIL的问题。所以多线程就是一个梦。Java是可以的。但是任务调度的确是一个需求。

从Python2.7开始,标准库里就有sched。但是micropython没有实现。不过micropython的作者推荐了一个简单的调度器类实现。

#A demo scheduler.py

import pyb

class Scheduler:
    def __init__(self):
        self.events = []

    def schedule(self, delay, function):
        if delay <= 0:
            function()
        else:
            self.events.append([delay, function])
            self.events.sort(key=lambda event:event[0])

    def run(self):
        while len(self.events) > 0:
            delay, function = self.events.pop(0)
            for event in self. events:
                event[0] -= delay
            pyb.delay(delay)
            function()

class LED:
    def __init__(self, led_id, time_on, time_off):
        self.led_id = led_id
        self.time_on = time_on
        self.time_off = time_off
        self.on()

    def on(self):
        pyb.LED(self.led_id, True)
        sched.schedule(self.time_on, self.off)

    def off(self):
        pyb.LED(self.led_id, False)
        sched.schedule(self.time_off, self.on)

sched = Scheduler()
LED(1, 1000, 2000)
LED(2, 3000, 1000)
sched.run()

但是作者提供的代码有语法错误。(提供大家纠错)我将代码稍微改成另外的形式。

#A demo scheduler.py

import pyb

class Scheduler:
    def __init__(self):
        self.events = []

    def schedule(self, delay, function):
        if delay <= 0:
            function()
        else:
            self.events.append([delay, function])
            self.events.sort(key=lambda event:event[0])

    def run(self):
        while len(self.events) > 0:
            delay, function = self.events.pop(0)
            for event in self. events:
                event[0] -= delay
            pyb.delay(delay)
            function()

def job1():
    pyb.LED(1).toggle()
    sched.schedule(1000,job2)

def job2():
    pyb.LED(2).toggle()
    sched.schedule(2000,job1)

sched = Scheduler()
job1()
job2()
sched.run()

但是Scheduler类中,时间调度采用pyb.delay()来使用,是阻塞型的调度器。不能够让人满意。不过,暂时可以提供给大家使用吧。

来自 6楼

汇总在此:
【MicroPython】——by allankliu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2739&fromuid=536508

网友:
这个网友好像就是@windworld

网友:
类似一个伪调度器

网友:
堵塞型的东西,核心思想是利用List的queue队列特性。如果要做成时间切片或者优先级调度,需要更加复杂的设计。

前者需要利用单独定时器来做调度队列中的任务,后者则需要在任务列表容器中增加优先级,pop/push任务时可以进行排序。

基于python的数据结构,实现起来并不算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