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函数的使用还有定时器配置

楼主:
1.之前一直很疑惑同样一个配置函数前面带有ROM_前缀和不带的区别是什么,比如ROM_GPIOPadConfigSet和     ROM_GPIOPadConfigSet,在实现效果上感觉是一样的,求大神解释;
2.定时器中 TimerLoadSet(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Timer, unsigned long ulValue),设置装载值这里这个值怎么设置(16位),具体又表示多少时间进一次中断?
3.SysCtlClockGet()是获取系统时钟,80MHz 读取的值是80 还是80000000,常常在一些延时都直接用这个函数再除以一些数来设置,为什么要这样来设置呢  ?

网友:
1. 带ROM的是单片机内部固化的库,程序从内部直接调用,这样可以节省用户的可编程空间。。。官方大概是这样解释的

网友:
我居然没在432的库里发现你这几个函数,还是你自己看吧

网友A:
1. 前面加ROM,可以節省程序在FLASH中的所占空間
2. 時間部分,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SysCtlClockGet()/1000);
這樣為1ms,意思是,主頻跑到主頻/1000的時間
3. 80M使用GET可得到800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前面加ROM,可以節省程序在FLASH中的所占空間
2. 時間部分,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SysCtlCl ...

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前面加ROM,可以節省程序在FLASH中的所占空間
2. 時間部分,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SysCtlCl ...

今天在例程上还看到了以MAP_为前缀的函数,看英文解释不是太懂,求前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