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是模拟I2C通信还是模拟SPI通信

楼主:
我用的launchpad控制OLED屏
//管教定义;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define word  unsigned int
#define dword unsigned long

#define DC_CLR P1OUT &=~BIT0
#define DC_SET P1OUT |=BIT0

#define RST_CLR P1OUT &=~BIT1
#define RST_SET P1OUT |=BIT1

#define SDA_CLR P1OUT &=~BIT2
#define SDA_SET P1OUT |=BIT2

#define SCL_CLR P1OUT &=~BIT3
#define SCL_SET P1OUT |=BIT3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向LCD写入地址
void LCD_WrDa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8;
     DC_SET;//数据位有效
     SCL_CLR; //时钟低电平时可以数据可以变化
  while(i--)
  {
    if(dat&0x80)
      {SDA_SET;}
    else
      {SDA_CLR;}
        SCL_SET ;
        SCL_CLR;
        dat<<=1;
  }
}

//向LCD屏中写入命令
void LCD_WrCmd(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i=8;
    DC_CLR;//指令位有效
    SCL_CLR;
  while(i--)
  {
    if(cmd&0x80)
    {SDA_SET;}
    else{SDA_CLR;}
    SCL_SET;
    SCL_CLR;
    cmd<<=1;
  }
}

这是其中几个程序,我感觉像是模拟SPI,因为模拟I2C要定义起始条件,结束条件,ACK啥的,这个完全没定义。
但是如果是SPI的话为啥有SDA和SCL……只是名字问题么??我刚开始学SPI不太懂想问问大家。

网友A:
楼主,这个肯定是iic,我想对于iic和spi的概念您可能还是不太清楚,这点的话,建议从论坛搜搜相关帖子。
也可以在下载中心搜索相关资料进行熟悉相关概念性的东西。
ACK是应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肯定是iic,我想对于iic和spi的概念您可能还是不太清楚,这点的话,建议从论坛搜搜相关帖子。
...

这是硬件I2C?反正我可以确定这肯定不是软件I2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肯定是iic,我想对于iic和spi的概念您可能还是不太清楚,这点的话,建议从论坛搜搜相关帖子。
...

这应该也不是硬件I2C啊,所以应该就是软件SPI,只不过口表述的是I2C的 SDA.SCL吧…………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不管是spi还是IIC,都是一种通信方式,楼主中的程序既然是控制LCD的,那应该是看LCD的控制时序图。

网友:
就是软件I2C。明显就是通过直接操作io口来模拟时序

网友C:
应该是软件模拟i2C啊。    if(dat&0x80)
      {SDA_SET;}
      {SDA_CLR;}  先在sda上写数据,再给时钟信号。    你应该看看具体执行动作的完整的语句,这才能看到完整的时序过程。不是但看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也不是硬件I2C啊,所以应该就是软件SPI,只不过口表述的是I2C的 SDA.SCL吧…………不知道我理解的 ...

这个是iic,关于这个,我想楼主还是考虑下我2楼的回复,再看程序。别一上来就拿着程序发问,基本的概念首先要搞清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硬件I2C?反正我可以确定这肯定不是软件I2C

这个很明显的是硬件iic,具体怎么看您看芯片手册应该会有。自己看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软件模拟i2C啊。    if(dat&0x80)
      {SDA_SET;}
      {SDA_CLR;}  先在sda上写数据 ...

但是我有个疑问?软件模拟I2C不应该对起始条件,终止条件这些东西都要软件编写的么???为什么我的那里面完全看不出有这些模拟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有个疑问?软件模拟I2C不应该对起始条件,终止条件这些东西都要软件编写的么???为什么我的那里 ...

i2C确实需要起始标识,停止标识。你找找操作OLED屏的过程的完整的程序。应该有这些标识。单独的函数并没有执行完整的一帧数据。能看一下波形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