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1421CD带负载时电流比实际电流翻倍

楼主:
NCP1421CD带负载时电流比实际电流翻倍,请高手指教,附上电路图,谢谢

网友:
“NCP1421CD带负载时电流比实际电流翻倍”
“带负载时电流”是电路中哪一点的电流?“实际电流”是电路中哪一点的电流?楼主所说的电流,是平均值?有效值?峰值?带了什么负载?

网友:
接上1W贴片的850nm红外发射管,管子加上1.65V电压,总电流900mA,如直接给后面降压芯片加5V,红外灯就只用300mA电流。

网友:
我用3V干电池升到5V,然后给后面红外驱动电路供电,若不接红外灯,驱功芯片耗电不大,红外灯接上则电流很大,若不用升压芯片,用电源加5V到驱动芯片,电流正常。

网友:
学技术之前,学好语文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楼主把负载换成固定电阻,把问题说明白吧

网友:
带负载时电流比实际电流翻倍
若不接红外灯,驱功芯片耗电不大,红外灯接上则电流很大,,,到底什么大?

网友:
朋友们,对不起,我上面发表的没把电路说清楚,我重新上传两张图,A.jpg为3V升5V的电路,B.jpg为大功率红外灯的驱动电路,电路输出可调电压,输出1.65V供给红外灯。我现在出现的问题是A图的5V输出接到B图,再接上红外灯,我用直流电源给A图供电的,这时直流电源显示电流达到900mA,电流超过设计值了,A图设计输出电流500mA,而B图给红外灯供电只要300mA,从原理上A图能够提供B图驱动电路的电流,但实际接上电流超过这么多,请问A图输出是不是和B图电路还需要个电路来匹配,为什么带不起负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