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如何访问文件系统?

楼主:
pyboard内置文件系统和SD卡槽。但是好像缺乏对于文件系统操作的支持。

好像也有os/sys库,有谁测试过么?

网友:
这个试过,忘记整理出来了。

文件写入
f = open("1:/hello.txt", "w")
f.write("Hello World from Micro Python")
f.close()

如果只是操作文件系统,创建目录、删除文件等,可以参考下面帖子:

【MicroPython】使用macroSD卡

网友:
谢谢,我来整理一下吧。

网友:
其实micropython 底层是不是unix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