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遇到.out文件未生成

楼主:
3芯积分
用CCS编译,结果遇到了#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DCO.out" not built DCO  。
其中DOC为我创建的工程名,百度了好久,并没有能解决问题的。
而且我无意中发现,在我的代码中改一下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把VECTOR改成VECTOR就没有error了,好神奇,然而程序结果不对啊。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什么意思,没大看懂,一般这个情况就是你代码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没大看懂,一般这个情况就是你代码有问题

真的,我从头检查了一边我的程序,还真是程序问题,我一直以为丢了文件呢········CCS这一点可不怎么友好,没直接指出来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我从头检查了一边我的程序,还真是程序问题,我一直以为丢了文件呢········CCS这一点可不 ...

对,这个确实有点坑。不过记住这个就好了,就是出现这个错误,一般就是代码错误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最后发现少了个括号,居然没报错,害我找了好久

网友C:
干嘛发两个贴?我已经在另一个帖回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嘛发两个贴?我已经在另一个帖回你了

我的问题和他这个有点区别。。。

网友D:
是不是没编译直接选择的调试?
正常情况下点锤子可以看到代码中的错误和警告,直接点虫子就只能看到**没有生成或者.out文件不存在、.out文件无法访问等错误,习惯了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干嘛发两个贴?我已经在另一个帖回你了

sorry,当时找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删帖····     原本就想发一个悬赏的,结果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没编译直接选择的调试?
正常情况下点锤子可以看到代码中的错误和警告,直接点虫子就只能看到**没有 ...

不是,就是直接编译,没点虫子呢····         貌似就是程序问题,然后CCS直接告诉我.out没生成,但愿TI家能优化优化C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rry,当时找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删帖····     原本就想发一个悬赏的,结果发错了···

帮你合并吧

网友:
如果有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的错误,就要去console里面看看,是哪个文件的那个symbol有问题。

网友:
亲,不能生成.out文件的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