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50单片机

楼主:
最近在用C8051F350做一个电压表,可是调试ADC的时候出了问题,不清楚为什么ADC0L、ADC0M、ADC0H的内容一直为0.希望学过这款单片机的童鞋能够提供一下帮助。下面是我写的程序
初始化程序
void ADC0_Init (void)
{
   REF0CN |= 0x03;                     // Enable internal Vref
   ADC0CN = 0x00;                      // Gain = 1, Unipolar mode
   ADC0CF = 0x00;                      // Interrupts upon SINC3 filter output
                                               // and uses internal VREF

   ADC0CLK = (SYSCLK/MDCLK)-1;
   ADC0DEC = ((unsigned long) MDCLK / (unsigned long) OWR / (unsigned long) 128) - 1;

   ADC0MD = 0x81;                      // Start internal calibration
   while(AD0CALC != 1);                // Wait until calibration is complete

   EIE1   &= ~0x08;                     // Enable ADC0 Interrupts
   ADC0MD &= ~0x07;
   ADC0BUF = 0X00;
   ADC0MD  = 0x80;                     // Enable the ADC0 (IDLE Mode)
}
获取ADC的程序
unsigned long Ain(void)
{

        unsigned long buf;
        ADC0_Init();
        ADC0MUX = 0x08;                // select AIN7
        AD0INT = 0;
        ADC0MD |=0x83;
        while(!AD0INT);
        AD0INT = 0;
        buf = ADC0H;
        buf = buf<<16;
        buf += (long)ADC0L + ((long)ADC0M<<8);
        return buf;
}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型号。现在C8051可以用SimplicityStudio开发,它里面有可视化配置功能,可以产生代码,可以参考一下。以前的Config2应该也可以产生ADC的代码。

网友:
楼主用SILICON的单片机型号多吗?

网友:
你这里好像没有使能ADC   AD0EN = 1;  还有你使用的是查询方式的转换  启动转换是有AD0BUSY = 1;  我用的是C8051F310的单片机
void ADC0_Init (void)
{
   ADC0CN = 0x00;  //                    // ADC0 disabled, normal tracking,
                                       // conversion triggered on TMR0 overflow

   REF0CN = 0x0A;                      // Enable on-chip VREF, select Vdd as
                                       // voltage reference.
   AMX0N = 0x1F;                       // ADC0 negative input = GND
                                       // i.e., single ended mode

   ADC0CF = ((SYSCLK/3000000)-1)<<3;   // set SAR clock to 3MHz

   ADC0CF |= 0x00;                     // right-justify results

   EIE1 |= 0x08;                       // enable ADC0 conversion complete int.

   AD0EN = 1;                          // enable ADC0
}
abc(void)
{
AD0INT = 0;
   AMX0P=0x03;
        AD0BUSY = 1;
        while(~AD0INT);
        template=ADC0>>2;
        AD0INT = 0;
}
这一段都是310的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
好久没有过来了,问题早就解决了,主要是参考电压引脚没有设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