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比较器 测试占空比问题

楼主:
附件里 是我使用LMH732高速比较器 测试占空比时 输出的波形 ,请问大神 怎么去改善波形呢 ?

网友A:
此波形已经不错了,再改进相当困难,因为脉冲前后沿的过冲与电路的分布参数有关,而这些分布参数很难控制。

网友B:
这样的上下升沿应该不影响判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上下升沿应该不影响判断吧

测试占空比的误差精度为 0.1 , 比我想要的误差值 0.01大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此波形已经不错了,再改进相当困难,因为脉冲前后沿的过冲与电路的分布参数有关,而这些分布参数很难控制。

这是我画的电路图 , 还请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画的电路图 , 还请大神指点指点。

影响你占空比测量(实质是时间测量)的不是上升沿和下降沿的过冲。
对时间测量影响最大的恐怕是该比较器上升和下降的延迟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影响你占空比测量(实质是时间测量)的不是上升沿和下降沿的过冲。
对时间测量影响最大的恐怕是该比较器上 ...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影响你占空比测量(实质是时间测量)的不是上升沿和下降沿的过冲。
对时间测量影响最大的恐怕是该比较器上 ...

朋友,可以看下我画的电路图 ,指导一下需要改进的地方和一些注意事项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可以看下我画的电路图 ,指导一下需要改进的地方和一些注意事项 吗?

对电路板,我提不出什么意见。

网友:
楼主能发电路图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