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ATmega16关于spi 数码管和定时器的小程序

楼主:
题目
用按键和数码管模拟方波发生器,按下后第一位不断产生高电平并不断向右移动,松手后,数码管显示当前波形并不断向右移动。

我的程序主要问题是结构不合理,移动时数码管点亮次数低能看出明显闪烁,另外松手后不能马上显示低电平。

求高手帮忙指点

我编的程序是
#include
#include

#define HC595_DATA_bit   0
#define HC595_LCLK_bit   1
#define HC595_SCLK_bit   2

#define HC595_DATA_HIGH  PORTB |= (1< #define HC595_DATA_LOW   PORTB &= ~(1< #define HC595_LCLK_HIGH  PORTB |= (1< #define HC595_LCLK_LOW   PORTB &= ~(1< #define HC595_SCLK_HIGH  PORTB |= (1< #define HC595_SCLK_LOW   PORTB &= ~(1<
int LED[5]={0x88,0x87,0x01,0x31,0x88};

int w, d=0, t=0;
static into=0;

void delay(int time)
{
    int k;
    for (k=0;k }

void SDT_595(int data)
{
   int j;
   for( j=0; j<8; j++ )
    {
      if( data&(1<<(7-j) ))
        {HC595_DATA_HIGH;}
      else HC595_DATA_LOW;
      HC595_SCLK_HIGH;
      NOP(); NOP();
      HC595_SCLK_LOW;
    }
}

void display0(int a)
{
    for (w=7; w>=0; w--)
    {
        HC595_LCLK_LOW;
        HC595_SCLK_LOW;
        NOP(); NOP();
        SDT_595(~(1<         NOP(); NOP();
        SDT_595(LED[a]);
        HC595_LCLK_HIGH;
    }
}

void display1(int b)
{
    for (d=0;d<=7;d++)
    {
        for (w=7; w>d; w--)
        {
            HC595_LCLK_LOW;
            HC595_SCLK_LOW;
            NOP(); NOP();
            SDT_595(~(1<             NOP(); NOP();
            SDT_595(LED[b]);
            HC595_LCLK_HIGH;
        }
        HC595_LCLK_LOW;
        HC595_SCLK_LOW;
        NOP(); NOP();
        SDT_595(~(1<         NOP(); NOP();
        SDT_595(LED[b+1]);
        HC595_LCLK_HIGH;
        for (w=0; w         {
            HC595_LCLK_LOW;
            HC595_SCLK_LOW;
            NOP(); NOP();
            SDT_595(~(1<             NOP(); NOP();
            SDT_595(LED[b+2]);
            HC595_LCLK_HIGH;
        }
        if (into==0) break;
        delay(1000);
    }
}

int main(void)
{
    CLI();
    TCCR0 = 0B00001010;
    TIMSK |= 0X02;

    MCUCR &= ~(1<     MCUCR &= ~(1<     GICR |= (1<     SEI();
    TCNT0 = 0X00;
    OCR0 = 0X7D;

    DDRB |= (1<     DDRB |= (1<     DDRB |= (1<
    MCUCSR=0X80;
    MCUCSR=0X80;
    DDRC=0XFF;
    PORTC=0X00;

    HC595_LCLK_HIGH;
    HC595_SCLK_HIGH;
    NOP(); NOP();

    while (1)
    {
        if (into)
        {
            PORTC = 0XFF;
            display1(2);
            into=0;
        }
        display0(0);
    }
    return 0;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comp_isr:iv_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t++;
    TCNT0 = 0X00;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iv_INT0
void int0_isr(void)
{
    into++;
    if (into==1) display1(0);
    else display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