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Protel DXP 2004 SP2 版本的软件安装包

楼主:
谁有Protel DXP 2004 SP2 版本的软件安装包,可以发给我吗,谢谢了!

网友A:
我这里有个dxp2004,你看看行不行。快点下载,否则链接失效了,不管哦,链接:
密码:tmq7

网友B:
以前存了,刚刚没找到,不过你干嘛非得要这个版本的呢?这个和其他版本好像没却别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存了,刚刚没找到,不过你干嘛非得要这个版本的呢?这个和其他版本好像没却别吧

因为我们考电子cad高级证就是要用这个版本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们考电子cad高级证就是要用这个版本的呀

DXP2004感觉不难找啊
http://yun.baidu.com/s/1qWqE2u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个dxp2004,你看看行不行。快点下载,否则链接失效了,不管哦,链接:http://pan.baidu.com/s/1mhC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DXP2004感觉不难找啊
http://yun.baidu.com/s/1qWqE2uC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个dxp2004,你看看行不行。快点下载,否则链接失效了,不管哦,链接:http://pan.baidu.com/s/1mhC ...

好的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个dxp2004,你看看行不行。快点下载,否则链接失效了,不管哦,链接:http://pan.baidu.com/s/1mhC ...

为什么在运行补丁到一半时会中断然后出现错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在运行补丁到一半时会中断然后出现错误呢

与系统版本有关

网友:
win7对protel 99  se版本支持的不好,添加库文件麻烦,但安装没有问题。

网友:
PROTEL DXP 2004可以在WIN7里使用。

安装方法:

1、网上搜索下载PROTEL DXP 2004安装包和补丁;

2、网上搜索下载PROTEL DXP 2004注册机;

3、选择PROTEL DXP 2004.iso,鼠标右键选择解压文件;

4、选择解压路径,点解压;

5、解压完成后,打开setup目录,点击setup.exe;

6、弹出安装界面,然后根据提示安装;

网友:
7、 解压DXP2004SP2补丁,然后直接运行里面的exe文件,弹出如下窗口,然后根据提示安装;

8、打开DXP 2004注册机,点击AltiumDXP2004SP2&SP3KeyGen.exe;

网友D:
9、点打开模板,导入ini文件;

如果要生成单机版的License选择Unified Nexar-Protel License.ini;

要生成网络版的License选择Unified Nexar-Protel Network License.ini;

10、修改参数:

TransactorName=Your Name(将“Your Name”替换为个人想要注册的用户名);

SerialNumber=0000000(如果用户只有一台计算机,那么这个可以不用修改,如果有两台以上的计算机且连成局域网,那么请保证每个License文件中的SerialNumber=为不同的值,例如:SerialNumber=0000001;SerialNumber=0000002...);

11、修改完成后,返回主界面,点生成协议按钮,保存协议文件;

2、现在还不要关掉注册机,去刚刚的目录下找到保存的 .alf文件,将该文件剪切到DXP安装目录下;

13、然后返回到注册机,点密钥替换;

14、选择DXP 2004安装目录里的DXP.exe,程序显示succeed,注册完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在运行补丁到一半时会中断然后出现错误呢

不知道,很久很久以前在xp的系统上安装是没有问题的哦。你的系统是什么系统呢。win7估计悬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很久很久以前在xp的系统上安装是没有问题的哦。你的系统是什么系统呢。win7估计悬吧。

是win7的呀,不兼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9、点打开模板,导入ini文件;如果要生成单机版的License选择Unified Nexar-Protel License.ini;要生成网 ...

好哒,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win7的呀,不兼容吗

我记得之前win7是安装不成功这个软件的,好像xp才行,很久前的事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之前win7是安装不成功这个软件的,好像xp才行,很久前的事情了。。。。。

网友:
可以考虑换ad,别一个软件而吊死在一棵树上啊。没意思,我是这么认为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