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2110驱动MOS管IRF540半桥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
在做IR2110驱动MOS管IRF540半桥驱动电路时遇到了一些问题,还烦请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1. ,这是实验电路
2.VCC选取15V,VDD选取12V,VSS和COM接地,在Up to 500V or 600V端接的是30V
   HIN使用3V 20KHz ;LIN使用3V 20kHz 偏移180度
问题:在测试HO时输出为9.5V左右直流,VS端电压和HO端电压差不多;LO却几乎没有电压,相当于接地一样。想请教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网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
先前那帖不再继续了?

这种复杂问题,最好是分开来逐个解决。

网友A:
HIN和LIN难到不是示波器测量的
贴的图怎么是数据手册的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还没有解决?
先前那帖不再继续了?

这种复杂问题,最好是分开来逐个解决。

始终没有解决,还是输出问题,问了一些有经验的学长和网上咨询,都没有真正的找到问题,而且存在这种问题的人很多,也都没有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IN和LIN难到不是示波器测量的
贴的图怎么是数据手册的图呢

HIN和LIN我是通过设置信号发生器两个反向,HO和LO则是通过示波器测量的
我是参考这个手册上的电路设计的

网友D:
LO 的电平是由于Lin引起的。还有一个,你的自举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LO 的电平是由于Lin引起的。还有一个,你的自举电路呢?

这上面不是已经具有自举电容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IN和LIN我是通过设置信号发生器两个反向,HO和LO则是通过示波器测量的
我是参考这个手册上的电路设计的

在另外一个贴里,问那么多问题,就是数据手册这一个图
莫非数据手册抄你的图,,,
驱动信号要根据手册的内部逻辑图

网友A:
是不是就没有看2110的逻辑图呢

HIN和LIN的信号能是胡乱给的么,当HIN为低LIN为高,HO输出低,LO输出高,当HIN与LIN同为高或同位低,输出信号HO、LO都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就没有看2110的逻辑图呢

HIN和LIN的信号能是胡乱给的么,当HIN为低LIN为高,HO输出低,LO输出高, ...

上面这个不是指SD为高,所有输出为低,SD为低,输出随输入变化么?
不好意思,我是个菜鸟,所以有些问题问的白痴还请原谅,真的不好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另外一个贴里,问那么多问题,就是数据手册这一个图
莫非数据手册抄你的图,,,
驱动信号要根据手册 ...

我只是参考着这个手册上电路做的,我做的电路基本就是这样,无非就加了个自制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面这个不是指SD为高,所有输出为低,SD为低,输出随输入变化么?
不好意思,我是个菜鸟,所以有些问题 ...

当HIN为高,LIN为低,HO输出高,LO输出低,当HIN为低LIN为高,HO输出低,LO输出高,当HIN与LIN同为高或同位低,输出信号HO、LO都为低。
请楼主注意!图中LIN上面有横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参考着这个手册上电路做的,我做的电路基本就是这样,无非就加了个自制电源

楼主很自信,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HIN为高,LIN为低,HO输出高,LO输出低,当HIN为低LIN为高,HO输出低,LO输出高,当HIN与LIN同为高或同 ...

嗯嗯,谢谢提醒,我有看过手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自信,佩服

你就别这样说啦,我只是个新手,不会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始终没有解决,还是输出问题,问了一些有经验的学长和网上咨询,都没有真正的找到问题,而且存在这种问题 ...

另一帖里面,你说希望连同半桥功率管一起测试。
现在的问题,是IR2110输出不对。
现在我建议你分开测试,以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IR2110不用自举,也可以工作,只要VCC施加到了高端驱动部分即可。那么你可以把功率管部分包括自举部分全去掉,只保留IR2110,VSS和COM和VS均接地,VDD和VCC和VB均接12V~15V(VDD可以是单独的一个5V电源),HIN和LIN接入你的PWM信号,用示波器看HO和LO端波形。
如果这样测试HO和LO波形正常,那么IR2110部分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就别这样说啦,我只是个新手,不会做

上管要开通的时候,下管必须关闭这个是必须的,可以把输出的HIN和LIN的波形发出来,看看相位的时序应与实际的是否相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一帖里面,你说希望连同半桥功率管一起测试。
现在的问题,是IR2110输出不对。
现在我建议你分开测试 ...

嗯嗯,谢谢,我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要开通的时候,下管必须关闭这个是必须的,可以把输出的HIN和LIN的波形发出来,看看相位的时序应与实 ...

嗯嗯,谢谢